梯形图逻辑测试时怎么没有脉冲输出

楼主(2017-12-01):
梯形图逻辑测试时怎么没有脉冲输出 梯形图逻辑测试时怎么没有脉冲输出

网友A:
比较难理解这句话。要想知道怎么回事。需要其他人,反复问为什么。很多次。才了解情况。梯形图的程序是否正确?没脉冲输出的情况就不要打保票肯定没问题?问题是梯形图在哪里呢。执行力如何呢。时间都去哪里了。

网友B:
是在机器上测试,还是在电脑上测试?
若在机器上测试,需要对PLC扫描程序做设定。
或者用软件一下程式有没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C:
问:PLC和PLC为什么不能通讯
问:PLC怎么不用CODESYS
问:PLC发脉冲 变频器电机为啥不转

网友D:
如果只是模拟测试,是试不到的。一定要实物PLC,才有脉冲。

楼主:
哦 怪不得别的可以测试出来 但是就是脉冲没有

网友E:
重要的问题问三遍,你才问了两遍

网友F:
脉冲不可以仿真 只有拿实物连接电机或者用示波器打波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G:
有的,仿真查看不到,要联机监控在脉冲经过值特殊寄存器中可以查看得到

网友H:
用屏可以看当前值。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