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1):
怎么把Y0输出的 脉冲记录到D0里面,  我是想利用C1 从零记录    C2 从零记录  C3从零记录   ,通过对比,如C1≥2000  输出动作   继续计数  C1 ≥8000  输出动作  清零(在C1还没有 ≥8000时候,也许C2 已经开始计数,C3同 ),总之 C1  C2  C3   轮流计数  任何一个≥2000  都输出动作   ≥8000   输出动作 清零  供下次重复使用.

网友A:
啥plc?
为什么记脉冲 使用特殊寄存器啊

网友B:
上个贴子说过的啊

【 DMOV D8340  D0  】  这样就行。

从你提到C1 C2 C3这里,思路就有点歪了。。。

可以用下面这样的语句:

【D> D8340 K50000】------------------【SET M0】

多段比较可以用:

【D> D8340 K10000】------------------(M1)

【D> D8340 K30000】------------------(M2)

【D> D8340 K50000】------------------(M3)

楼主:
M8340  可以置0 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M8340  可以置0 吗

不能,只读的。

楼主:
假如工作一天  那个数据还可以想象?

网友C:
先把手头PLC的编程手册从头看一遍, 不要死记硬背,至少用的时候知道有那么一个指令或一个特殊寄存器 等特殊的东西。
我编程的时候总得翻手册查,搞得老板都以为我不会。

网友D:
你晕不晕啊,M和D都搞不清楚,一会M,一会D,你让看的人怎么看?想帮你都直接绕过了。基本的东西,要记清楚。

网友E:
7楼的头像是哪里?女儿国?
huiyang

网友F:
外行人看就是这样,
引用 网友C:
先把手头PLC的编程手册从头看一遍, 不要死记硬背,至少用的时候知道有那么一个指令或一个特殊寄存器 等特殊的东西。
我编程的时候总得翻手册查,搞得老板都以为我不会。
huiyang

网友F:
数 超出了就自动溢出了,你记录不到的。
引用 楼主:
假如工作一天  那个数据还可以想象?

网友G:
FX1S/1N/2N脉冲Y0经过值特殊寄存器D8140,Y1经过值特殊寄存器D8142。FX3G/3U,Y0/Y1/Y2分别为D8340/D8350/8360可读可写的,不需要像你那样子用计数品,那样是不行的

网友H:
用ABS可读取到特殊寄存器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