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10W时间显示

楼主(2017-12-01):
请问欧姆龙屏NB10W时间显示,
如何不从PLC里提取就能显示它的时分秒以及年月日

网友A:
屏有自己时钟,有特殊寄存器可以直接读

楼主:
是LW9011---LW9014吗,没有用

网友B:
选取程序里面的功能元件(时间)
显示屏背后有两个迷你开关,应该是断电后调整SW1,SW2,然后通电后就可以看到可以修改时间的页面了。复原页面:断电调整SW1,SW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