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关于FX2N 高速计数器的问题,请赐教

楼主(2017-12-01):
现有一台设备,三菱FX2N PLC ,要求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参数控制电机的停止位置,就是设置电机正转若干圈停止,然后反转若干圈再停止。望大侠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重点: HSCS HSCR 这两个指令,你查一下编程手册。
思路:触摸屏上设置圈数,对应D100
D100 * 编码器每圈的脉冲数 = 预设数值 = D110
使用HSCS 或HSCR比较 D110和相关的高速计数器,得出结果,用此断开旋转的电机。
下载积分:+1(18859089090) 真诚感谢!只是我太菜, ..

楼主:
真心感谢大师的指点。具体怎么写这条程序能不能给我个参考呢?能不能这么写HSCS D100= K1000 C251 M100
HSCR D110= K1500 C251 M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