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7-12-01):
买了几个FX2N-4AD程序也是参考说明书的编写的问题是这样的:
对4AD都设定了-10到10V
①对4个通道都输入5V的电压,发现连续三个模块 通道一模拟量值都是在660左右,然后其他通道是正常1000
②后来又发现几个 输入5V 4个通道都直接到2000的
想知道是什么出了问题

网友A:
一般4AD如果硬件故障,是直接没数值。你这个有数值,估计硬件还没坏。
然后分二种情况:
1,如果是新的4AD,首先检查一下程序和接线。
2,如果是旧的4AD,可能是调整过偏置增益的,可恢复出厂设置后再试

楼主:
如何恢复让4AD出厂设置呢?

网友B:
编写并执行程序,恢复出厂设置。偏置和增益的调节,需要与基准电源连接,编写程序读取数据,调节旋钮。具体详见手册。

楼主:
看了下手册 BFM#20 的设置为1就可以了 刚才试了一个 好了
谢谢ymmfa大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