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1):
所有条件都符合,,点了set up毫无反应

网友A:
运行前 把你任务管理器连得setup 结束掉
然后选择安装软件 右键 管理员身份运行
再说 现在没必要安装这个低版本的了   直接安装WORK2

网友B:
换个系统试试,或到另一台电脑安装一下

网友C:
点了SETUP后,如果无反应,看一下任务管理器里有SETUP这个进程没?

偶尔有时遇到,有进程,但它不执行。可参考1楼的建议。或者直接安装GX Works2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直接整的W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