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MODBUS通讯不上

楼主(2017-12-01):
大家看看这程序错在哪里了!一直通讯不成功。通讯设置没问题的。

网友A:
谁跟谁通讯?
没问题为啥通讯不上

楼主:
和深川变频器通讯。读频率,地址3000h。

网友B:
上次也是跟仪表通讯不上啊,最后换成西门子PLC

楼主:
高手在哪里?指导一下呗!

网友C:
omron plc的串行口给干扰到死机了
建议用无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omron plc的串行口给干扰到死机了
建议用无协议
干扰会如此严重?我只是实验的,如果在现场可就麻烦了。问MODBUS通讯和无协议通讯抗干扰的能力会有不同吗?

网友C:
omron plc的抗干扰能力差是不争的事实
用无协议没问题

网友D:
我是使用CP1E CP1W-CIF11 設定如圖 遇到干擾時會將SW1 ON 可是試看看

楼主:
单位里试验通讯不成功,在家里可以了。我的办公室里笔记本的鼠标都跳的厉害。不知道附近有啥干扰源。另外问一个问题,三肯的变频器,RTU通讯协议里只给了个偶,是否代表是81偶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