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1):
具体要怎么弄?比如我给这个机器人配一个FX3U-40MR+FX3U-64CCL模块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可以用组合信号

网友B:
FANUC机器人标配带有CRMA15和CRMA16两条IO输出接头,共有10个输入和10个输出口,一般应用是够用的;用CCLINK通讯是可以将通讯点数扩大,机器人那里要有CCLINK通讯板,并刷有软件;外部PLC要多少点看你的实际需要了,CCLINK只是起通讯作用。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FX3U-64CCL模块,,要用主站模块才行,例如:FX3U-64CCL-M或FX3U-32CCL-M,PLC这边设为主站,FANUC机器人那边设为从站,设为占一个站时,就有32点IO,设为占4个站时有128点IO绝对够用。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X3U-64CCL模块,,要用主站模块才行,例如:FX3U-64CCL-M或FX3U-32CCL-M,PLC这边设为主站,FANUC机器人那边设为从站,设为占一个站时,就有32点IO,设为占4个站时有128点IO绝对够用。

三菱fx PLC要编写通信程序吗?

网友B:
要写一点,请参看论坛里,我对别人的回复,当中附件是我的PLC真实案例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