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评论下信捷PLC永宏PLC

楼主(2017-12-02):
单位里现在小型PLC最多的是三菱FX跟西门子200,欧姆龙台达也有一些,旧设备淘汰,最近发现新采购的设备里国产的PLC也多了,虽然不多就那么几台永宏信捷,大家讨论讨论这两款PLC在定位控制,模拟量,通讯控制方面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A:
个人用过信捷的,觉得还不错,性价比高,功能齐全,型号全面,可以满足大多数的控制要求
QQ:611369538

网友B:
信捷的PLC还是比较好用的,和三菱差不多,但比三菱更简单,更好用。永宏的没用过。

网友C:
在定位控制,模拟量,通讯控制中,永宏是最简单的,操作方便,易上手。

网友D:
这个就是永宏的编程软件,另外,永宏是台湾的器牌。编程方法总体来说大同小异。
引用 网友C:
在定位控制,模拟量,通讯控制中,永宏是最简单的,操作方便,易上手。

网友E:
信捷的编程方法与三菱的差不多,有三菱的使用经验选用信捷就很容易上手

楼主:
感谢各位回帖,我也算是了解一下,现在这几台国产机子用下来还挺稳定的,模拟量控制温度流量也没出啥问题

网友F:
功能,价格,都比进口的好,就一个耐用性不行。
特别是环境比较差的,国产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G:
我们码垛机用永红plc,7-8年没啥问题,客户基本不维护,设备搬家里面能吹出来2斤土
几个轴的码垛机?两斤土夸张了吧😂😂😂
风铃

网友H(2018-03-19):
我们公司冷库门PLC都是永宏PLC,5年没有坏过。汤圆机也是永宏PLC,也没有坏过。感觉还可以

网友I:
信捷和永宏不在一个档次上,还是用永宏吧!
各位评论下信捷PLC永宏PLC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