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Eplan符号库里面是空的,没有符号

楼主(2017-12-02):
Eplan符号库里面是空的,没有符号,请问有知道怎么解的吗?重新安装了几次软件都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要自己导入的吧,好像

楼主:
都不知道从哪里导,安装目录下那些文件夹都没有符号库

网友B:
哪个版本的,重新卸载在安装试试

楼主:
2.6版,试过了重新安装都是一样的情况
引用 网友B:
哪个版本的,重新卸载在安装试试

网友B:
试试这个,反正我这电脑是破解不了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ftllg3
密码:vhlz

网友C:
多谢啦,我也试试。

网友D:
自己导入下哈,网上查找
Eplan符号库里面是空的,没有符号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