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回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7-12-02):
请问变频器输出到电机之间可以加电磁开关吗?
如果能?需要有其他保护装置吗?
如果不能?为什么?

网友A:
可以加有限制,但最好不加。
如果加,接触器吸合以后,变频器才可以启动。变频器减速停止以后,变频器才可以断电。
否则,可能因过电压等原因,损坏变频器。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加一个交流接触器,和一个热继电器就可以保护了,变频器本身就有过流保护

网友C:
一般厂家的说明书都不建议加电磁开关。

网友D:
为了现场检修电机安全增加一个明显断开点时,考虑可以加一个,其它情况不应当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