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E-10A报AL37.1

楼主(2017-12-02):
把PA19设置为ABCD后,断电重新上电隐藏参数显示出来了,本来是想恢复出厂设置,记得是调182的参数,不小心把P532调成了P501,调不回来,然后连接电脑用伺服软件MR-Configurator2-C中文,初始化参数,再单轴写入。重新上电就报AL37.1说参数设置超范围。请教大家怎样解决,1:是不是P501设置问题2:参数初始化为什么还报AL37.1

网友A:
你初始化参数,用软件初始化估计没初始始化好。
可尝试这样卧底警花:
将隐藏参数PH17改为5012,断电再上电。
旧的驱动行,最新的不一定行了,有可能 三菱升级过。

网友B(2022-0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