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2):
我做的报警按官网上模仿下来的,
第一个问题:VW100用来报警的,我在VW100里写数据,写个1,就有报警,但是我直接置位v100.0,却没反应,按理说我置位v100.0就等于VW100里写了个1啊,我以为这个双字节组成的字,高低字节反了,试了一下置位V101.0还是不行,真奇怪,求解答。
第二个问题:还有就是离散量报警这里有个触发器地址,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一开始以为这个位是触发报警用的,试了没反应,现在也不知道什么用了。
第三个问题:还有变量里面一定要弄一组字大小的变量给报警用,就是我图片里的报警组,这个什么用,不能选字节也不能选双字,而且这里不弄个字的变量,离散报警里还不让弄。

网友A:
你这数据结构与变量报警思维混乱,VW100是字,它包括VB100和VB101两个字节,而VB100又包含V100.0-V100.7这8个位,同理VB101也如此,所以你置位V100.0那么二进制数值也只能为0000 0000 0000 0001,你说的高低位取反也无济于事,离散量报警也是在PLC里面对应相关V区点位来的,保持寄存器的系统块也要设置好,用字来显示类似于跑马灯类型的,在PLC程序里要传送到相应的报警寄存器点位,以2的N次方逐一累加,如还不清楚可以站内信联系我,有空再给你解答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置位字里面的某个位,但是字的数据没有发生变化,按理说我v100.0-v101.7,任何一位发生变化,vw100的数值就应该变化,现在没有,按你说的,v100.0置位了,vw100第0位为1了,那么十进制显示vw100也应该是1,上面一个按钮,一个数据框,按钮对应v100.0,置位了vw100应该是1,但是没反应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置位字里面的某个位,但是字的数据没有发生变化,按理说我v100.0-v101.7,任何一位发生变化,vw100的数值就应该变化,现在没有,按你说的,v100.0置位了,vw100第0位为1了,那么十进制显示vw100也应该是1,上面一个按钮,一个数据框,按钮对应v100.0,置位了vw100应该是1,但是没反应

网友B:
你确定你置位成功了吗?

网友C(2021-05-22):
我也碰到过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