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求助三菱JE系列伺服驱动器PULS+ 与PULS- 和 SIGN+ 与 SIGN-

楼主(2017-12-02):
请教各位三菱JE系列伺服驱动器PULS+ 与PULS- 和 SIGN+ 与 SIGN- 分别是那几个引脚号? 谢谢

网友A:
JE系列的 Servo 不同的控制模式有不同的接线方法,不知楼主要用哪种?

网友B:
这个脉冲大体分为二类
一类是差分式,一类是集电极式,如下图:
详情可参阅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