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2):
QJ71C24N的CH2通道我发送了数据,线路跟踪数据已经返回了,怎么在程序内XA怎么老长时间没有反应。需要在哪里设置?

网友A:
XA、XB要同时并联使用,不然数据接收不到的

网友B:
你线路追踪有没有接受到数据就行了,XA/X3信号并不是每次接受都可一看的见,确认一下有没接受数据就行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接受条件的设置,前几天有贴子说到过

网友D:
看不清把程序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