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2):
三菱PLC中(3GA型号的)将24V公共端拆下后就可连人机界面但装上后就连不上人机界面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现场遇到的问题,一款抛丸机,原PLC损坏,购买了一只新PLC将原程序导入进去,然后设备就不能运行了。将24V公共端拆除后设备就可动作,但自动无法动作只能手动。一接上后设备便无法动作了!

网友A:
是不是你只写了程序进去,一些掉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数据没有更新?

楼主:
不会啊,这是原程序,什么都没动啊!

网友B:
首先:
你没听懂1楼的意思
你的确是写进了原程序,但是那些掉电保持的D, 掉电保持的M 的数值,并不在程序当中。

然后:
什么叫拆除24V公共端?
3GA一般S/S和24V短接,0V作为输入点的公共端。偶尔也有人家反过来用,S/S和0V短接,24V作为输入点的公共端。
但注意,不管哪种情况,这个24V是不可以和 其他电源的24V短接的。
  • 下载积分:+1(一个月的承诺)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A:
    这个肯定不是公共端的问题
    1.程序复制进去
    2.端子排的线不要拆,直接拆端子排换上,
    3.停电保持的数据你要搞清楚有哪些,如果HMI上面有赋值的要重新赋值。
    4.如果你不懂程序,那最好不要做这些操作,不是你想的那样,程序复制进去就OK了。
    真诚感谢!可能是我的同事下载程序的时候把这些漏下载了!
  • 下载积分:+1(一个月的承诺) 真诚感谢!

网友A:
    另外,SS公共端有可能接的是外部电源,也有可能接的是PLC本体的电源,有可能是NPN的接法,也有可能是PNP的接法,都要搞清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动线,直接换端子排,那个端子排好像是可以拆下来接到你新的PLC上的。

引用 网友B:
    首先:
    你没听懂1楼的意思
    你的确是写进了原程序,但是那些掉电保持的D, 掉电保持的M 的数值,并不在程序当中。

    然后:

网友C:
    24V线路有短路,检查一下传感器接线。
  • 下载积分:+1(一个月的承诺) 真诚感谢!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D:
    PLC的软元件内存要下载到PLC里
  • 下载积分:+1(一个月的承诺) 真诚感谢!

网友E:
    说到手动,可以自动不行。应该SS没接错,还是要找自动的触发条件和手动有什么不同。
  • 下载积分:+1(一个月的承诺)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