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GX-works2步进指令的求助

楼主(2017-12-02):
步进梯形图怎么输入 STL 输入在什么位置 有没有使用过的给个例子

网友A:
是这样的

楼主:
置位的时候必须用正沿触发么(上升沿脉冲触发)?

网友B:
不一定,根据需要选用,常规使用M8002

网友C:
个人不建议用步进指令去写自动程序,不如用一个D寄存器,然后每个步骤给寄存器赋值来的简单,明了,而且运行起来能监视到运行状态,很直观。。
步进的话,真是飞上天了,不知道跑哪去了,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