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用脉冲加方向控制伺服电机,电机只往一个方向转,不能反向旋转

楼主(2017-12-02):
求各位大手赐教

网友A:
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B:
先排查一下线接的对错,再看看参数,POT NOT 信号参数都确认一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电机调试的时候,按手册的步骤来做。JOG搞得对。后面才会成功

网友D:
能是脉冲信号端接线错误吗

网友E:
FX系列。选负逻辑。本体上的点位输出选负逻辑,脉冲加方向。

网友F:
如果上面都对-你看看方向角的输出会不会双线圈了--。以前我做实验把所以指令都写进去了--一不小心双线圈-导致定位指令不能反转。那时候用PLSY了-所以没留意这个双线圈。

网友G:
方向强制ON试试

网友H:
先用JOG功能试一下电机能不能正反转,如果可以说明是上位机的控制出现异常,再去查接线与程序
QQ:611369538

网友E:
如果是新搞得项目。大部分还是没有按手册的步骤去一步步来导致的问题。首先JOG+,马达数据要增大。如果变小。则要把马达的旋转方向设置一下。JOG+ 动作OK后,再测试JOG-,看马达是否是数据值减小。做好了这两步。后面的事就简单了嘛。
下载积分:+3(renjiawonder)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I:
单方向能够运转,反向不可以,多数是方向线问题,当然程序错误也可以导致
书研自动化淘宝链接
http://shuyanzdh.taobao.com
接各种plc项目编程,plc教学培训,
www.shuyanzdh.com
QQ(微信):2252241236,email:shuyanzdh@qq.com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