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伺服驱动DS3E系列,减速停止问题。

楼主(2017-12-02):
信捷伺服驱动DS3E系列,用PLC的没有加减速的脉冲输出控制,如何设置参数使伺服停止时带减速停止使停止看起来没有那么顿?

网友A:
要用绝对定位 /相对定位(drai或drva),然后修改对于输出点的值

楼主(2018-11-10):
信捷PLC没有这个功能,我说的是急停停止。目前用台达PLC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