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检测门的开关状态用那种传感器最合适???求推荐

楼主(2017-12-02):
项目有个内容,检测门的开关状态,不知道用那种传感器合适。有触点的机械式限位开关暂不考虑,怕时间久了误动作,接近开关的话只能检测金属吧,而且检测距离最大好像也才10mm,感觉一定得安装好才行,想问一下有没有哪种型号检测距离会大一点,还有是不是可以用光电开关来检测,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如果你那门在移动状态做不到移动间隙在正负2毫米的话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用对射式光电开关,距离几米几十米多没问题,精确度高点就用激光的!个人见解请勿砸砖!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用带极性的磁开关,这样就不会有误动作

网友C:
光电开关就没必要了。怕有问题用三线式的磁力扣开关。微动型。够用。

网友D:
普通的系统 总有存在误动作的可能性
。。。。。。。。。。。。。。所以慎重推荐安全系统 如果这个门很重要
我现在也做一个门的控制 采用安全PLC

网友E:
推荐你使用安全门锁开关,普通的光电开关也会有误感应什么的。

网友F:
检测距离最大好像也才10mm,, 你从哪听来的

网友G:
超限位用机械式的安全!正常运作的用接近开关就可以了,但要注意安装的地方,卷帘式的厂家已有这个功能,所以不考虑,旋转式门的话还是安装在门轴上检测就行!
人到中年,累弯腰

网友H:
要看你是什么样的门,手动开关门还是自动门咯
在什么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