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3):
请问一下各位,
如果机器正在自动运行,忽然有个气缸报警,是因为气缸伸出时被东西卡住,导致感应器没有感应到。
这个时候要处理有以下三种方案,
一是,停止机器,复位程序,将气缸复位原位,然后在处理那个气缸被卡位的问题
二是,不复位程序,在不断气的情况下强行将那个气缸调到伸出位,这样做有点不好操作
三是,切换到手动状态,在触摸屏上按气缸的按键,让气缸退回到初始状态,然后调节气缸,调节完了又能继续跑自动。

我要达到的目地就是第三种方案,但是在设计这个方案时程序不好写,
因为我如果在自动时切换到手动,如果有些气缸已经在自动时置位的,这个时候可能会被断开,而又不能单独控制这个气缸变为手动状态,

网友A:
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延时报警。弹窗。点停止。找到该操作画面。先手动把汽缸返回。排除故障源。点开始。即可接着刚才的动作继续运行。

网友B:
楼上说了这么多 感觉没说到重点上去 是不是故意藏一手啊  呵呵 玩笑啊  别介意
  • 下载积分:+2(bruce2020)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延时报警。弹窗。点停止。找到该操作画面。先手动把汽缸返回。排除故障源。点开始。即可接着刚才的动作继续运行。

    如果那个气缸自动时已经置位了,手动返回气缸需要将它复位,
    如果这样子,手动和自动来控制它只要一个辅助继电器或者直接控制这个输出继电器,手自动用一个辅助继电器来接通这个输出点,这样子好吗?

楼主:
    看来我问到了一个核心问题,

网友B:
    没那么难 你知道问题 基本就能解决问题
    可怕的是那种不知道问题所在的人 多想想就出来了  真的不难 思维上简单 程序上可能要加不少东西

网友C:
    手自动很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难 你知道问题 基本就能解决问题
    可怕的是那种不知道问题所在的人 多想想就出来了  真的不难 思维上简单 程序上可能要加不少东西

    请教 一下你们怎么写这个程序?

网友B:
    控制流程用步进,出故障了保留这个步进状态,还原后继续进入这个状态
    当然 我的断点还原基本就是这个思路,但具体上还有其他的东西

网友D:
    每一步动作都添加同一暂停点,有问题点暂停则保持当前自动模式的所有动作状态,切换手动,单控某气缸,处理完把某气缸的动作调整到自动时状态,切换成自动,程序继续按循环步骤走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网友E:
    我说下我的理解,自动下发生问题机器停止,然后手动恢复原位置,确认出问题地方的问题点,解决,然后一周期操作没完成步骤,排出工件后,拨到自动,继续下一周期
    拆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一步动作都添加同一暂停点,有问题点暂停则保持当前自动模式的所有动作状态,切换手动,单控某气缸,处理完把某气缸的动作调整到自动时状态,切换成自动,程序继续按循环步骤走

    单控气缸时,用到的辅助继电器和自动控制这个气缸用到的辅助继电器是一个吗

网友F:
你程序 有 个 自 动 , 停 止 , 暂 停 , 复 位 。 你 气 缸 没 到 位 ,传 感 器 报 警 , 这 样 你 切 到 暂 停 , 允 许 气 缸 手 动 就 好 , 你 可 以 限 定报 警 时 的 某 些 执 行 元 件 允 许 手 动 。暂 停 时 程 状 态 不 复 位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控气缸时,用到的辅助继电器和自动控制这个气缸用到的辅助继电器是一个吗
同一个辅助继电器
祝各位大师事事顺心如意!

网友G:
中段流程就好了,故障排除继续自动

网友H:
看工艺要求吧。能停的就让它停在那,没有下一步的信号它不会继续的。加个继电器把下一步的信号断掉,同时转换成手动调试模式就行。

网友I:
一直都是用第三种方案处理气缸报警的。

网友J:
1、很好写,该故障影响到哪些输出的地方串个故障点位和急停开关,当按急停的时候 程序没停止但没有输出,这个时候你手动自动都不会影响程序继续向下进行,
目前我就时这样左的。
2、这个思路我时参照三菱L系列程序想出来的
3、我这边也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K:
自动切换时候,先全部复位啊,

网友L:
动作小就全部复位,动作多就中断处理故障后重做
QQ:611369538

网友M:
可以这样理解: 气缸出故障后机器暂停,故障处理后,清除报警后机器继续动作。 基本程序都是这样写的

网友N:
楼上的都是大神啊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huiyang

网友O:
你用的单电控的阀吧?所以切换手动一复位 原来已经动作的气缸会动。手动自动程序不要切换工作状态 。

网友P:
手动操作气缸,跟自动操作气缸可以没有关联啊,有故障时切换一手动档,然后手动把气缸打到需要的位置,然后返回自动界面,继续运行跑,打手动的时候不清流程步骤就行了呀
好好赚钱

网友Q:
手动和自动用同一个辅助继电器没有什么问题,我就经常这么用啊,就看你怎么处理啦,而且楼主说的这个问题也不难啊,就算你手动和自动用不同的辅助继电器,你在程序中可以互锁啦,然后手动和自动做相应的复位处理就好啦

网友R(2018-11-22):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我见到一个大师处理的方式是如果气缸不能伸到位,就按暂停键(按的同时让它缩回去),对于有导向结构的部分,这样处理效果很不错,处理完异常后继续运行。(当然这也是借鉴别人的方法)尤其是处理多项步骤时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S:
报警一个状态,再保持一个状态,报警清除,再启动。
plc

网友T:
客户的设备工程师调机的时候不一定是按照你的思路来的。客户的想法是你自己报警了,我去解决下报警原因,然后复位启动。而且手自动时候不管我打到什么状态你都得给我接着往下干。我不管你程序什么步进不步进,我就是要你程序不能死机,非重大事故不能断电重启大复位。

网友T:
你只要自动和手动的控制气缸的继电器不是同一个就可以。

网友U:
1楼写法没毛病,先报警要求解除报警再进行手动动作,接着开启自动模式

网友V:
这么问题很简单啊,你的设备有自动运行,暂停两个状态,打手动就切换到暂停状态,暂停状态允许气缸点动,记录暂停前后气缸状态,暂停的时候做对比,状态不对就报警。需要启动就恢复到暂停前的状态,打自动启动

网友W:
如果要实现第三种方案,首先自动必须要有一套独立的步进程序,在切换到手动时,自动程序不再继续执行,也不复位;在手动后再切换回自动时,必须要严格检查动作条件,也就是自动步进程序每一步都要严格检测动作条件,哪怕是与本步无关的动作,不能简化条件,防止设备动作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