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fx1n-485-bd+温湿度传感器通讯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7-12-03):
fx1s在使用fx1n-485-bd扩展版与温湿度传感器通讯时,数据偶尔读取正确,更多时候与发送的最后一位数据一致,请问如何解决?
除此之外,想通过组态王读取plc相应软元件数据,应该使用什么设备或如何设置?
另:m8122应该在发送数据完毕后重新置位,但有时不能置位,是不是接线的问题导致传输没有进行?也出现过m8123不能接通的问题。
梯形图
监视结果
传感器通讯协议
扩展卡与传感器接线

网友A:
如果你上位机有人机界面,你就用人机界面与传感器器通讯,从你对传感器通讯协议看,还不能确定是MODBUS RTU或是MODBUS ASCII模式,确定是哪种模式后,再人机中选 择一个通讯口,PLC选MODBUS RTU 或MODBUS ASCII,然后参照传感器说明书读或写哪个地址,就可以在人机界面中读写数据了,不用写PLC程序那么麻烦。
如果你上位机是组态王,就更简单了,按上述方法,把传感器当作PLC通讯就可以了。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之前的方案是pc作为上位机,plc和传感器都接入到pc,数据在pc中转——过程是pc接收传感器数据,经过判断后控制plc动作,这个做法已经完成了。可是这样的控制方式会不会有问题?
之前看到建议的方法是plc作为上位机,读取传感器数据判断后直接控制,pc只接收数据——这样的方式是否更稳妥。

网友B:
请上传一下程序

网友C:
程序编写问题,数据发送与接收有冲突的地方
书研自动化淘宝链接
http://shuyanzdh.taobao.com
接各种plc项目编程,plc教学培训,
www.shuyanzdh.com
QQ(微信):2252241236,email:shuyanzdh@qq.com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