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3):
今想输入一个数据块中的双字,如DB1.DBD24,不知在符号编辑器中地址栏和数据类型栏中各应如何填入才不会出错。请赐教

网友A:
引用楼主kjjkxd于2017-12-03 16:24发表的 西门子300符号编辑器数据块中双字地址输入问题求教 :
今想输入一个数据块中的双字,如DB1.DBD24,不知在符号编辑器中地址栏和数据类型栏中各应如何填入才不会出错。请赐教

您好,因为西门子数据块中定义地址的时候已经赋予符号名,因此您不能在共享符号表中为数据块地址进行重复定义符号名。

您仅仅可以在共享符号表中为数据块定义符号名,诸如:

如果您要为数据块中定义的数据地址赋予符号名,请在数据块编辑器内定义。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