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3):
在QD75参数设置中 单位可以选择mm  或者PULSE

当选择mm为单位时,
每转所需脉冲数:1000
每转的移动量  :根据机械结构算出每转工件移动量填入后

下面的参数以及轴定位数据全是以mm为单位
轴定位数据对应的缓冲区地址也就全是以mm为单位

比如伺服在原点的情况下,想要正方向走20MM
则  DMOV  D100 U10/G2006
        MOV  K1  U10/G1500         G2006(位轴对应的定位地址缓冲区)

只要在触摸屏给 D100的值赋  20   就可以了吗

看好多人都用PULSE为单位,计算的距离在程序里面做了好多计算,以及触摸屏上显示当前位置也做了好多单位转换,这样不麻烦吗,
到底哪个好,还是我想错了,有用过的大神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A:
设置单位为MM,每转脉冲数,每转移动量,如果每转移动量较大,可以修改下面的倍率,你定位的位置也变成了mm,速度也是mm/min,注意小数点,如果设置单位pls,就和你平时使用的是一样的
看问题!

楼主:
我问的不是这个,你知道的话,能不能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