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1E-NA20DT-D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7-12-03):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做个关于压力的项目,压力传感器是电压输出0-10V 量程是0-20kG 分辨率是6000 现在问题是我一上电 压力传感器上没有压力,但是也会有数据输出大约是96左右,请教各位大侠该如何归零啊,还有就是现在我用手去压传感器数据会变小,请教是怎么会事啊?

网友A:
那就是负值,改成有符号浮点数试试,是就把当前值迁移为零点,估计和你使用的海拨有关。

楼主:
大哥,如何迁移???不太懂、

网友B:
楼主程序能发我学习下么,在做称重总是不是很准

网友C:
接线:压力变送器0-10V三根线,红色接24V+,蓝色接24V-,黑色接PLC的90端口VIN0,COM0接24V-即可。关于去零点,采用APR进行零点校准。注意一下,在PLC设置界面勾选一下90端口的模拟量信号范围。

网友D:
你选用的模拟量模块型号?是否已经把不用的输入端口短接了

网友E(2018-01-23):
关于:CP1E-NA20DR-A 接压力传感器,如何编程?小程序有没有,发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E:
压力传感器的变送器:0--10V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关于:压力传感器的变送器:0--10V,CP1E-NA20DR-A模拟量输入的程序,发来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