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软件FR-Configurator 适用E700 系列usb硬件驱动问题

楼主(2017-12-03):
描述:usb 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 e700没有驱动
usb 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 e700没有驱动

楼主:
有FR-E700变频器设定软件吗,要用USB通讯,没有usb硬件驱动,求助哪位有帮助给一份,或者怎么驱动起来,多谢指点。

网友A:
下中文版 官网有 论团也有

网友B:
软件装后驱动也就装到电脑,只是没找到位置而已!

网友C:
三菱退出最新版本的了,看介绍支持700.800,还在下载,看看是不是支持

网友D(2018-05-02):
驱动在这个目录下" \EZSocket\EZSocketI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