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三菱普通点是否可以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7-12-04):
这是三菱FX-3G的参数,响应时间0.2Ms,也就是频率为5000,步进电机细分为800,是否可以用普通点控制步进电机?我这个要控制6轴,只想用一个PLC完成是否可以?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但效果估计不佳。

网友B:
建议按正常思路做,不该省的时候不能省,不然你到调试的时候会发现事倍功半,
路远求索

网友C:
你这个脉冲频率取决于主程序扫描时间了,0.2毫秒根本就不现实,就200微秒,它是说硬件能达到那速度

网友D:
普通点也许理论频率够,但是会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而且脉冲指令不能指定普通点的,你只能自己编程实现,而最小计时是1ms

网友E:
6个轴如果在自动运行状态下动作顺序可以错开的话就可以一个高速脉冲输出口控制几个轴,我以前用FX1N的控制过4个轴。

网友F:
建议试一下,然后反馈个结果过来

网友G:
普通点控制步进效果不行,响应速度跟不上。

网友H:
你可以自己写个振荡的程序试试,脉冲指令不能指定普通口, 自己用定时器写,按照1ms的分辨率,50%的占空比,
你也只能得到频率为500的脉冲,而且受扫描周期和定时本身的影响,那估计是不怎么准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I:
工控要的是稳定安全,为了省钱,工控设备变成山寨机的日子不远了。国家崛起的悲哀啊!

网友J:
可以。
但是:必须用中断扫描的方式。而且脉冲频率只能很低,这样的话步进电机的转速很难高速
下载积分:+1(57379299) 热心助人!

网友K:
你没有计算扫描时间想法很好,不现实有创意就有进步,精神上支持你

网友L:
静等佳音

网友M:
又是一个中国大神发明的,气吹肥皂盒的思路。力压工业200年德国的博士。再次赢了。说好的套路没有走,便直接胜出。

网友N:
这个plc不熟,西门子有高速脉冲输出,可以做的。

网友O:
不要这么操作,没有任何意思,不要想着省钱哈

网友P:
有思路是好,但要看能不能实现
QQ:611369538

huiyang

网友Q:
基本概念没搞清楚。

网友R:
也许可以,控制的轴越多,扫描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