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4):
    公司最近两年用了 至少20 台雷赛的步进驱动器,期间断断续续出现至少5台方向转换失灵,让采购的小妹询问供应商,结论是我的控制回路电压( DC24V)过高,让我用5V电源。用雷赛的驱动器就是为了不用处理这个24V电源,而且雷赛的驱动手册上明明写的信号5-24V通用。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出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步进电机脉冲和方向默认是5V
电源是24V的,请勿搞混
PLC一般是24V的,一般要求pls+和dr+要串2.2K的电阻(2K的也可以)
除非他们驱动器内部有跳线 一般没有
有跳线也是差分跳线

楼主:
我知道一般的步进驱动器都规定了一定要接5V的信号
但是雷赛这个是可以5-24V兼容的。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脉冲和方向默认是5V
电源是24V的,请勿搞混
PLC一般是24V的,一般要求pls+和dr+要串2.2K的电阻(2K的也可以)
除非他们驱动器内部有跳线 一般没有
有跳线也是差分跳线

网友B:
买到山寨品

网友C:
其实只要没有标注5V的步进驱动器,都需要串2K电阻的;一般情况下使用是没什么问题,但是速度频率一旦变大,电压就会升高,所以就会烧坏~~~~

网友D:
我上次也没串电阻,里面的贴片直接烧糊了,后来自己换了个电阻可以了,然后方向那里串了电阻

网友E:
雷赛的本来就很山寨了,还有更山寨的吗?

网友F:
雷赛的步进电机必须串2K电阻,它的驱动电流应该接近17mA,过大会烧坏里面的光耦

网友G:
窜电阻进去的。2.2K

网友H:
学写了,看来还是不要偷懒的好,国产的很多东西都不成熟,老老实实加电阻比较靠谱

网友I:
为了市场,什么都敢吹,但是个人还是觉得串一个电阻吧,不然最后麻烦的还是自己
QQ:611369538

网友J:
国产的很多东西都不成熟, 老实些好吧。

网友K:
我以前开过CNC雕刻机,用的是雷赛M542的驱动器,pls+和dr+没有串接阻一样的用,方向控制失灵具体是什么情况
那时状况是按X轴正方向时会往反方向走动,后来我发现是控制板串口与电脑连接线接着松引起的,插好了就解决了

网友L:
老老实实串电阻才是靠谱的选择。。。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老老实实串电阻才是靠谱的选择。。。
赞一个
工控人加油

网友N:
必须串电阻2.2K
好好赚钱

网友O:
公司用了雷赛的步进驱动器不少于一千个,用PLC控制的都串了1.5K电阻,从来没发生过楼主说的方向失灵的问题。楼主用的MA860H这一款驱动器真的很烂,以前不是电机坏,就是驱动器坏,水的一逼,后来直接220V电压的DM2282驱动器,力大啥问题没了

网友P:
基本都是串个2.2K的电阻 一般除非是讲说是24V的 不然我都喜欢串个电阻上去 血的教训

网友Q:
最近厂里也有一台雷赛步进方向失灵,不过我方向 脉冲 使能 都有串2K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