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数据转换

楼主(2017-12-04):
通讯读取出的字符串如:
地址 16进制 ASCLL码
D80 3030 00
D81 3030 00
D82 2E36 .6
D83 3134 14
怎样把 数据转换成0000.614并保存到D200
三菱 FX5U PLC

网友A:
你需要把数据拆分,然后再组合,再转

网友B:
FX5U 沒用過,但基本因該是(如果沒特殊指令)
D80 轉BIN => D90 轉實數 => D100 *100 ==>D110
D81 轉BIN => D92 轉實數 => D102 *1 ==>D112
D80 轉BIN => D94 轉實數 => D104 *0.1? ==>D114
D80 轉BIN => D96 轉實數 => D106 *0.01 ==>D116
D110+D112+D114+D116 =D200

网友C:
思路如下,将各个寄存器的高低位分开,首先判断小数点在哪里,然后就可以根据这一个进行数据转换,用ST写应该会比较简单

网友B:
Q 參考看

网友D:
二楼的思路是正确的。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