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PLC车螺纹,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7-12-04):
本人想用PLC改造一台旧车床做车螺纹工作,不知用要用什么型号的PLC,用什么指令来编辑

网友A:
PLC型号及指令不重要,因為都可以,看你擅長。
主要是入刀、車多長、退刀.....如何控制?

网友B:
哈哈,没有资料哈

网友C:
车床车的移动丝杆本来就是齿轮箱控制的,难到你还想把移动丝杆和旋转轴分离出来?那也可以,用两个伺服,旋转和移动都用伺服就可以做到。

网友D:
算好功率就可以了,什么牌子都差不多。
QQ:611369538

网友E:
普通车床改起来就动作比较大,最起码会用到伺服电机,其他还有液压系统,变频器通讯功能,节约点来个三菱的3U吧

网友F:
建议直接选用数控机床系统,这样比自己编程要可靠的多,成功率也高。毕竟这涉及机加工工艺,外行很难理解其中的细节。纯粹要研究技术,那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