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 d 轉換模塊 的 模擬輸入範圍 問題發問

楼主(2017-12-04):
請問為何 a/d 轉換模塊的模擬輸入電流 是取 4m ~ 20ma 範圍,而不是取 0ma ~ 20ma 範圍,其用意目的為何???
能否有知悉的各前輩給予告知解說,由衷感謝.

网友A:
断线检测

网友B:
4-20ma有一个原因断线检测,
还有一个是4ma以下的电流可以但为传感器的供电电源,二线制传感采用这样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断线检测
对!赞同。。。

网友D:
a/d 轉換模塊有 0ma ~ 20ma 範圍,
看輸出元件而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