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连接PLC的最远距离

楼主(2017-12-04):
有一台堆高机(类似于电梯),起吊平台内想安装一台威纶触摸屏,PLC安装在堆高机底部的电箱内,而起吊平台需要上下移动的,触摸屏需要连接PLC的话要经过平台的随行电缆(大概二十多米),PLC可能是三菱FX3U或者西门子200smart,想请教下各位这种情况触摸屏如何连接PLC?

网友A:
用軟線,485通訊。
網路線太硬,會斷。

楼主:
帖子的内容超过180分钟无法修改了,在这里补充一句,升降平台和底部的电柜之间是用两条36芯的软扁电缆连接的,随着平台上下移动,里面是普通的导线(0.75平方)

网友B:
有前可以再加个无线通讯模块

网友C:
差不多就这样把

网友D:
应该是50米内都没有问题吧
QQ:611369538

网友E:
用个无线WIFI 用过 100m都没有问题
请问是触摸屏和PLC各自连接一个无线路由器吗?

网友F:
还是WIFI好用点。
请问是触摸屏和PLC各自连接一个无线路由器吗?

网友G:
才20米啊,屏和PLC通讯没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