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4):
用博途V14做的程序,硬件组态没有错误,所有数字量模块觉动作正常,只有模拟量的输入输出不正常,输入4~20mA有电流但程序中检测不到数值,模拟量输出模块设定数值后模块没有输出,不知道原因,求助大家有遇到这样问题吗?

网友A:
先生:

    无论您使用何种软件,首先您需要确保您的接线符合西门子模板规范手册上的接线要求,其次,如果模块为多量程模块,您还需要正确设置量程块,最后,才是在软件内正确组态并编写合适的程序。

    软件无法帮助用户正确接线和使用模块。

Good Luck~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博途硬件组态后自动生成的通道地址不能直接调用,自动生成的地址是%IW336,程序中调用要加P也就是%PIW336,我是直接在硬件组态时IO变量中建的变量标签,程序中调用的标签,所以模拟量的都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博途硬件组态后自动生成的通道地址不能直接调用,自动生成的地址是%IW336,程序中调用要加P也就是%PIW336,我是直接在硬件组态时IO变量中建的变量标签,程序中调用的标签,所以模拟量的都不正常。

唉……………………外部模块不是一直要加P来访问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