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5):
我现在用MT6071同时通讯三菱FX3UPLC以及禾川伺服电机
但问题是!我用RS485-4W(com2)接1234线可以通讯PLC,也可以通讯伺服!
但是这样只能跟其中一个通讯,我用RS485-2W(com3)接79线无法与PLC或者伺服当中任何一个通讯!
请问各位大神,应该怎么整!

网友A:
接线与设置不正确
QQ:611369538

网友B:
接线与设置都检查一下,触摸屏与PLC的232,485都可以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听你的意思想同时和plc和伺服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你的意思想同时和plc和伺服通讯?

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与设置都检查一下,触摸屏与PLC的232,485都可以

我一开始PLC接的就是232(com1)的!但是通讯不了!485-2W(com)也通讯不了!
无论是伺服还是PLC都只能用485-4W(com2)通讯!但是又不能同时选择com2

网友D:
mark,我也想同时和PLC、测径仪通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PLC接的就是232(com1)的!但是通讯不了!485-2W(com)也通讯不了!
无论是伺服还是PLC都只能用485-4W(com2)通讯!但是又不能同时选择com2

没用过3u,难道3u有自带232通讯吗?没有你就要加232bd咯

网友E:
选择COM3接线是6.9!我用MT6103IiP的通讯触摸屏跟变频器也是这样PLC用COM2.变频器用COM3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择COM3接线是6.9!我用MT6103IiP的通讯触摸屏跟变频器也是这样PLC用COM2.变频器用COM3

谢谢!已经解决!是6,9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