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怎么选

楼主(2017-12-05):
3个100W伺服跟10A的驱动器,3个200W伺服跟20A的驱动器,1个200W开关电源,

网友A:
40A吧。没其他的话

网友B:
一楼闹着玩吗?

网友C:
把10A理解成10安了,实际上10A是100瓦马达通用伺服的代号。16A如何?也想知道怎么选断路器。

网友D:
如果是我估计会选一个32A到40A的

网友E:
一个200W的开关电源能带900W的驱动器吗?

网友F:
没有说200W的开关电源带驱动器。只是说给驱动器24VDC用,控制器的电源是AC220V,
断路器10A.

网友G:
不讲清楚,很难回答

网友H:
MR-J4-10A的动力电源0.9A。MR-J4-20A的动力电源1.5A。共三相AC220V:3*0.9+3*1.5=7.2A。
-10A/20A的控制电源均0.2A。共单相AC220V:6*0.2=1.2A。
200W PowerSupply约单相AC220V1A。
Breaker选择:3P 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