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变频器设定为外部运行,模拟量输入,但一直是中速运行。谢谢!!!

楼主(2017-12-05):
我设定FR-E700变频器为外部运行准备用模拟量控制,但是启动后一直在我设定的中段速(PR.5)上的hz数运行,多段速的线也没接,模拟量转化用的是FX3U-3A-ADP没问题。不接外部模拟量输入的两条线变频器还是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各位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理论上,如果你只接了STF/STR,其他都没接,变频器应该RUN只会闪烁,不会运行。
要同时有方向信号,速度信号,才可以运行。
PR79选的是2吗?

楼主:
一直拭了很久,还是不行,pr79也是2,就接了STF和SD还有AM.只要一转就是中速设定的速度

楼主:
我现在就是怕变频器故障了,模拟量给了变频器但是变频器就是没反应,像是没接受到一样,一直按中速段设定设定运行,

网友B:
最低频率设的多少?

楼主:
最低0,最高50

网友C:
看你程序里通讯格式字有没有错,和变频器设置是否一样,还有变频器里的频率有些是要乘以倍数才能显示正常,还有些变频器模拟量输入有跳线0-10V或者4-20MA要用跳线切换

网友D:
如果是0-10V,73号参数要改下

网友E:
第1,检测变频器的第2、5脚电压是否有变化。如无变化,要么接线错误,要么FX3U-3A-ADP的电压输出有问题。
第2,在保证硬件线路连接正确前提下,检查变频器的参数:Pr1、Pr2、Pr79、Pr73、Pr125等。
通过你说的运行情况,很可能是Pr79设定成由面板旋钮调速。你试试调一下面板旋钮,频率是否改变。

网友F:
参数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
书研自动化淘宝链接
http://shuyanzdh.taobao.com
接各种plc项目编程,plc教学培训,
www.shuyanzdh.com
QQ(微信):2252241236,email:shuyanzdh@qq.com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