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5):
工业电气化控制大多是多模块装置结构,有一主机多从机, 有时在维修中更换从机设备,会与原来的产品厂家型号都不一样, 当更换不一样的产品时如何机通讯  本人想是不是可以把要更换的新装置设备,设置成与原来旧的装置的通讯地址一样, 就可以与主机通讯了。

网友A:
很少有这样的设备,大部分设备只要更换了型号,都要重新编程。
型号不同,功能或多或少都有些差别,通讯地址一样,里面对应的数据寄存器都有变化。

网友B:
基本上都是用同样品牌同样型号的来更换的,而且设置也要一样,程序就更不用说了,像楼主说的那样估计不大可能实现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