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5):
GPPW 程式  設定 FXCPU  FX2N  OK  輸入階梯程式後按convert  按傳輸設定OK   寫入PLC 驗證後顯示沒有問題按x1 y1沒亮燈
PLC去檢測也沒問題
阿謙

网友A:
没头没尾,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QQ:611369538

网友B:
没亮灯说明你X1接线有问题

网友C:
没亮灯问题:
                     1.X1接线有误。
                      2.PLC是坏的。

网友D:
不太明白,程序对吗?LD X1 OUT Y1试试。

网友E:
明明有问题要求助。却说没问题。误导了人了。正常流程。把你程序发上来,接线的图片拍上来。再详细说出你的疑问。执行力很重要。明白你要做什么,才能更好地去做。要把问题讲清楚,这点很重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明明有问题要求助。却说没问题。误导了人了。正常流程。把你程序发上来,接线的图片拍上来。再详细说出你的疑问。执行力很重要。明白你要做什么,才能更好地去做。要把问题讲清楚,这点很重要。

赞同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不知所云

网友H:
比较赞同1楼的说法

网友I:
难道楼主不知道仿真里面可以强制执行功能

网友J:
检测你的PLC接线公共端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没头没尾,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同意一楼的说法
好好赚钱

网友L:
不是什么执行力的问题,压根就是逻辑思维混乱。
引用 网友F:
赞同

网友M:
没有表达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