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RS232ADP-MB通讯模块与上位机进行232通信

楼主(2017-12-05):
FX3U RS232ADP-MB通讯模块与上位机进行232通信,利用串口调试助手软件怎么调试?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直接使用RS2指令写一段程序,就可以使用PLC发送报文给电脑,电脑发送给PLC了,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B:
建议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