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样实现US延时

楼主(2017-12-05):
三菱PLC可以实现US延时吗 现在客户的方案是有个ARM板,但是我想让系统不要用这么多控制器,PLC可以实现准确的US延时吗?比如100US。

网友A:
三菱FX系列PLC定时器最小为1ms,达不到us级别。

网友B:
三菱PLC L系列及Q系列有高速定时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你可以试试!

网友C:
Q的高速定时器最小分辨率位10US

楼主:
Q的高速定时器不是所有型号都支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