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三菱Q系列PLC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17-12-05):
求教各位大侠,Win7 64位系统,安装了GX-WORKS2 ,用USB口编程电缆线对Q CPU进行程序上下载,插上USB电缆后,笔记本没有提示发现硬件,所以也就无法安装C盘目录下的MELSOFT\GX Developer\Easysocket\USBDrivers 驱动文件;确认电缆是好的,难道是系统的问题?电脑装了很多软件,不想重装,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C:\Program Files (x86)\MELSOFT\Easysocket\USBDrivers
路径不对吧

楼主:
路径没有问题,现在关建是插上USB电缆没有提示发现硬件

网友B:
要确认电脑usb接口正常或者plc接口正常。

网友C:
CPU装电池了吗
CPU出厂时,电池的插头没有插。要用户自己插的。
然后连接上线,再通上电源。
如果还是未发现新硬件,重启下电脑。

网友D:
确认所有硬件都没问题的话,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扫描一下硬件改动,就会有提示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