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5):
有知道螺旋卷管机,如何根据纸宽度和长度,和纸管的直径,计算出纸管的长度来,没找到相关的资料,有懂行的,麻烦给个公式,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A:
查资料,OK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我想应该可以用三角函数计算吧,:

一圈的纸长平方=(管径*3.14+纸厚)平方+纸宽平方

总纸管长=纸长/一圈的纸长-纸宽

这 是没有重叠的计算公式,不知道对不对
不论对否,我对你热心的回答表示真诚的感谢!

网友C:
卷管的过程不停机的,定长切割,你计算这个干嘛
计算出来追剪切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卷管的过程不停机的,定长切割,你计算这个干嘛

是的为啥要计算长度?俺都是定长切断的。
计算出来用追剪切断

网友E:
哈哈,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