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5):
照着书上写了一个程序,工业洗衣机,启动X2     Y0 进水,上水到X6水位 开始正转Y1  2秒后反转Y2停2秒再正转,重复3次,再排水Y3到低水位X0,再脱水Y4,脱水10秒后再上水到X6再正反转3次,脱水 排水,最后洗涤工作完成报警Y5,报警3秒后整机停机,待机。 X3是停机     现在的问题是Y5 工作3秒后没有整机停机,而是Y0再次进水,和书上除了时间以外,一模一样请教各位大师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附件: 最新工业洗衣机 - 副本.zip (164 K) 下载次数:56

网友A:
经常得,书上和网上的例子,绝大部分在某句程序上误导。

网友B:
书上面写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完全对的 现在的书就是完全想赚钱而已。

网友C:
当你可以自己找到原因时证明你是真学到东西了。
QQ:611369538

楼主:
前几天我的另一个贴子也是照着教材上抄的,结果运行时竟然和仿真不一样,仿真正常,只是我用的是WORKS2 ,教材上用的不是。

网友D:
多数教材中的例子,由于涉及到个人的劳动成果和版权,因而作者通常不会把完全正确的程序代码,一字不漏的写入书中,会在某些关键细节中略作改动。或者直接用初次编写且未调试成功的程序代码。书中的例子,只供参考,从中学习思路。不能完全照搬,否则,有80%以上的概率不会成功。

网友E:
你学的是一个思维,并不是他的技术,我2013年去应聘2500元一个月的电工时,对方主管叫我画一个星三角,我把传统电路,PLC程序,都画出来了,最后他冒一句你的电路有问题,我说您指点。他说那3个中继没有必要。我起身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我用2个接触器都能做出来。在实际运用中加中继转换是常见的(尤其是PLC运用中)所以你学的是思维。并不是拿来主义。因为时也运也。例如FX2控制FX2-2DA就需要些一串程序,当FX3U控制FX2-2DA就一条指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学的是一个思维,并不是他的技术,我2013年去应聘2500元一个月的电工时,对方主管叫我画一个星三角,我把传统电路,PLC程序,都画出来了,最后他冒一句你的电路有问题,我说您指点。他说那3个中继没有必要。我起身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我用2个接触器都能做出来。在实际运用中加中继转换是常见的(尤其是PLC运用中)所以你学的是思维。并不是拿来主义。因为时也运也。例如FX2控制FX2-2DA就需要些一串程序,当FX3U控制FX2-2DA就一条指令就好了。

我是要用正确的程序来熟悉基本的,简单的用法,没想到教材上都有问题,只是几个简单的东西,教材都是错的,怎么让人学?13年电工2500?真的有点低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你可以自己找到原因时证明你是真学到东西了。

大师;脑袋都想破了呀,还没想出来怎样解决。

网友F:
看了很多教材,就没有一点错误没有的。

网友G:
第116步那个C1 K2 循环了两次后还是返回到了第一步,好像在下面加个C1的常闭就可以了,因为之前返回到了第一步,无法报警,所以后面的程序都没有执行,所以会一直循环下去,目测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116步那个C1 K2 循环了两次后还是返回到了第一步,好像在下面加个C1的常闭就可以了,因为之前返回到了第一步,无法报警,所以后面的程序都没有执行,所以会一直循环下去,目测是这个样子的 [attachment=217757]

大师:这里是正确的,前面进水正反转重复三次,脱水,再进水,再正反转三次,再排脱水,脱水总共是2次,C1是正确的,脱水后也能报警,就是报警完成后,不停机,又开始进水了。

网友G:
那个原程序是没有这个C1的常闭的,你加上调试下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前面是M8000会一直给电,所以就算计数2次了还是会返回到第一步开始进水。加个c1常闭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原程序是没有这个C1的常闭的,你加上调试下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前面是M8000会一直给电,所以就算计数2次了还是会返回到第一步开始进水。加个c1常闭就好了

  前辈  我在Y0前面加了个C1的常闭,停是可以停机,但是不能再开机了,去了常闲C1才可以再次开机,但是,Y0又开始工作了,头都疼了。

网友H:
这么简单的逻辑程序,方法很多的吖。

网友I:
樓主的檔案打不開呀?

网友J:
加一个计数器,计数完成系统回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简单的逻辑程序,方法很多的吖。

我是新来的小白呀,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