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的MMC卡密码破解问题求教

楼主(2017-12-05):
今用解密软件读卡,弹出对话框,提示是否格式化。至此无从读出密码。不知哪位师傳解过300的MMC卡的,具体步骤指点一二。拜谢

网友A:
步骤就两步,1.读卡生成镜像保存本地,2.用MMC Image 读刚才的镜像就有密码了。
重要的是,读MMC卡生成的镜像,我实验用1.0和0.9,只有0.9的生成镜像成功,1.0会提示错误。

楼主:
我读卡提示是否格式化,无法再继续。有高师能望指点。谢。本人微信13957508649

网友B:
电脑插入MMC卡后,会提示是否格式化,这时不要点击格式化,点击否即可。之后用专用软件就能读取MMC卡里的数据了,之后就是读秘密。

网友B:
读出的数据有时很大,压缩后发到网上,有人可以给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