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6):
2个电流互感器1个热继如图所示接线,互感器400/5,热继该选多大的才能正常保护电机?
电机132KW  AC380V 先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热继电器的规格主要是根据所要保护的负载选择,现在你的负载时一个三相电机功率是132KW,根据负载算出电流,热继电器可选负载电流的1.2-1.5倍。我是根据我多次做控制柜的经验所说。望谨慎参考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 路远求索

网友B:
    选300A的热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继电器的规格主要是根据所要保护的负载选择,现在你的负载时一个三相电机功率是132KW,根据负载算出电流,热继电器可选负载电流的1.2-1.5倍。我是根据我多次做控制柜的经验所说。望谨慎参考

    现在把握不准的地方是:2个互感器与热继的那种接法,热继第3相的电流与前面2相电流的关系。
    懂得计算的大神帮帮忙

网友C:
    赞一个 这个方法好
    I1+I2+I3=0,所以实际控制电流理论值最大5A

网友C:
    补充实际不到5A 自己根据电机计算

网友D:
    电机电流到400A才选择整定保护电流7A左右的热继。
    根据你的电机实际电流选择吧。

网友E:
    最大5A,用哪种启动方式?

网友F:
    选5A的热继电器就OK了

网友G:
    首先要知道你的电动机额定电流到底是多少(要查铭牌),然后根据400/5来计算在额定电流时互感器二次侧的电流是多少(不会大于5A),再乘以1.2~2.5就是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了。

网友H:
    没有见到这种接法,好像是两个线的电流值等于第三根的电流。
    是这样的话,电流一般不会大于5安。
  •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好贴好贴!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F:
    5A热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I:
好像图中电流表显示的电流就是第三相的电流,按你提供 的电机算,电机 在额定工作电流(265A左右)时,互感器二次回路中的电流应在3.3左右。

网友J:
我个人推荐还是用个5A的吧,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QQ:611369538

tangguohua

网友K:
选5A,整定值设置3.2

网友L:
带5A电流互感器的保护热继电器,统一选用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