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6):
用X0做为驱动条件,当输入频率达到1000时,PLC就接受不到了,可说明书上高速输入接收频率可以达到200K,作为普通输入时最高能接收频率达到多少?

网友A:
普通输入只能达到90多。。
3U的能达到多少?

网友B:
使用高速计数器,或者spd

网友C:
一种是软件方法:使用高速计数器。修改端口的滤波常数,使用立即刷新指令(降低了抗干扰能力)。X0端口高速计数器的最高理论响应频率是50KHz,但往往达不到。另一种是硬件方法:使用高速计数模块。
多谢宝贵意见!

网友D:
看到楼主把X0当成触发条件而不是输入点,就知道你不会使用高速计数器了,所以是你自己水平不够而不是PLC不行。。。
经验确实不足,现在的项目有点棘手,能指点一下吗,谈好有酬谢
QQ:611369538

huiyang

网友E:
是不是这样的?大多PLC都有几个高速接口,X0手册上说200K 那肯定就是200K,
引用 网友C:
一种是软件方法:使用高速计数器。修改端口的滤波常数,使用立即刷新指令(降低了抗干扰能力)。X0端口高速计数器的最高理论响应频率是50KHz,但往往达不到。另一种是硬件方法:使用高速计数模块。
高速计数时应该可以达到200K,但是当作普通触发条件用就远远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