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MR-J4-40A的CN1接线怎么接三菱PLCFX1s -10MT

楼主(2017-12-06):
想学习下,缺个师傅教。自己琢磨费时间。

网友A:
兄弟,你这个fx1s-10mt根本就没办法接伺服电机,换个3g或者3u或3uc的都可以,再不济2n的也可以啊,j4的比较高端的伺服驱动器,但是你这plc就不咋地了。伺服的接法都是大同小异的,看你是集电极脉冲输出还是ab相脉冲输出,还是其他输出,每个输出都有不同的接线方式,然后再接上伺服输出信号(如伺服报警,ready,定位完成,mbr输出等)和控制伺服的on,报警复位等信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