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FX5U与电脑设置哪里错了,请达神求解

楼主(2017-12-06):
我的FX5U与电脑连不上,下不了程序

网友A:
2个都是250,那不行

网友B:
只要保证在192.168.3.XXX,这里的XXX要在0-255之间,并且要和PLC的IP地址不同就可以了

楼主:
电脑和PLC地址就最后三位要不一样吗,

网友B:
只要保证在同一网段就可以啦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IP也通不上,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IP后3位改了还通不上

网友C:
在一个网络中,IP地址是唯一的,就像PLC里面的全局地址一样,你这样把PLC的IP地址和电脑的IP地址设置成一样叫IP地址冲突。如果局域网内两台电脑的IP地址设置成一样,系统就是弹出IP地址冲突的报警。

网友C:
另外,电脑和PLC连接不需要另外组态网络。

网友D:
这样的IP地址通上才是怪事了

网友E:
看来这是侧头侧尾的大乌龙。基础很重要,基础多决定你以后少翻跟头。
PC:local IP 192.168.1.1
PLC:IP 192.168.1.2
再试试。

网友F(2018-03-15):
通讯设置那里有通讯类别,如果网线直连PLC就选直连,如果通过路由器就选通过路由 然后测试

网友F:
可以从这几个地方设置

网友G:
选择CPU直接连接

网友H:
同网段,你干嘛同一个ip

网友I:
多看资料吧
工控人加油

网友J:
你真的是。。。。。 2个250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