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06):
求助一下,PLC如果没电池的话,就不能和电脑通讯吗?我的是麦格米特MC100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难道是我的PLC坏了?和另一个PLC通讯就没问题,和这个没电池的就一直通讯失败

网友A:
没坏 把拨动开关打到TM档位

qw172365283

网友B:
没有问题,可以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坏 把拨动开关打到TM档位

就在TM挡,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失败

网友C:
是不是你PLC的那个插口坏了或者是接触不良啊,电池只是保证数据保存,和通讯没有关系的啊
QQ:611369538

网友D:
那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PLC的那个插口坏了或者是接触不良啊,电池只是保证数据保存,和通讯没有关系的啊

我也觉得是插口有问题,不过没关系,有其他的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