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VF-S15系列变频器多次报EPH1,请教怎么解决?

楼主(2017-12-06):
厂里有台设备使用的东芝VF-S15的变频器,刚开始烧了2个变频器,后面换新的马达,重新检查输入输出线路无松动,接触良好。后期变频器多次报警EPH1,还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有一次报警EPH1后,我用万用表量得变频器输入端电压有3相240V,已在变频器标识的最大电压范围上限,过5分钟再测已在230V左右)

楼主:
查询东芝变频器报警EPH1,为输入端缺相,但用万用表测量没有缺相,不知道怎么解决。